pads敷铜相关问题

楼主(2022-01-07):
请问各位高手 ,你们在敷铜的时候一般铺那一层或哪几层啊?为什么铺这些层啊?有什么选择的原则吗?比如我铺四层板的时候需要铺哪几层呢?

网友:
中间两层是作为分割层,要求不要可以不敷铜,

网友:
四层板,一般是顶层和底层是原件层,要布线和放置元件,是要敷铜的

网友:
中间两层是作为分割层,做为电源和地,是不要敷铜

网友:
电源和地层都铺,信号层要看你电路工作的是高还是低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