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弱信号模拟器件选型问题

楼主(2022-01-07):
现在在做微弱信号检测的放大电路,输入信号是10pA左右的1khz的电流信号,背景噪声是白噪声,很大,至少是信号的1000倍。目标是将信号最终放大成为峰峰值为1V左右的交流信号,即消除直流信号,设计模块包括电流-电压转换、带通滤波器信号放大电路和低通滤波四个部分。
目前我的选型是ADA4004-2、ADA4522-2和AD8676这几个片子,实现后三个功能,但是器件不常用,购买比较困难。
想请推荐下ADI的相关产品,除了低噪声、低偏置电流以外,还希望使用主流芯片,价格比较低廉的,最好能够替代以上几种芯片的,当然如果不能替代,更适合的芯片更好

网友:
不知你是单电源供电还是双电源供电,供电范围为多少。我使用过低偏置电压电流的ADA4077-2,以及带过压保护和EMI功能的ADA4177-2,你可以看下是否满足你的要求。

网友:
IV转换确实对偏置电流要求高,不过AD549太贵了

网友:
ADA4530-1是个不错的选择,电路器件的选择可以横向多比较几家,参数,价格,封装,易购性,还有使用的稳定性

网友:
ADA4530-1 是 ADI最新的低偏流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