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中pcb背景大小怎样设置?

楼主(2022-01-07):
    altium  designer中pcb背景大小怎样设置?# [1 X/ d) p. c) t0 _

网友:
    Altium designer在确定背景大小时,先在keep out层或者机械层画一个外框,设置好尺寸,再选中,设置,板子形状,按照选择对象定义,就设置好了。

网友:
    在Keep  out层进行板子大小的设置

网友:
    背景大小不能更改,PCB尺寸可以,就是显示黑色的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