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电路和射频电路和微波电路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楼主(2022-01-07):
高频电路和射频电路和微波电路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网友:
射频的范围是3KHz-300GHz. 其中的300MHz-300GHz是微波频段。也就是说微波占据了射频范围的"高频"部分。
对于微波电路而言,传统的基尔霍夫(Kirchhoff)电流电压定律已不再适用。对微波电路的分析需要回到电磁场理论,即4组麦克斯韦尔方程(Maxwell). 微波基础理论包括:传输线理论和波导,微波网络分析,阻抗匹配等。
至于“高频电路”的概念比较宽泛。不同场合对“高频”这一概念有不同的理解。几MHz的高频电路,传统的电路分析还是适用的。

网友:
高频电路包括射频电路和微波电路,大学里面都有高频电路和低频电路讲义,一般20KHz以上的振荡电路都称为高频电路。
射频电路只针对发射机而言的,发射机的射频电路主要指的是载频。
微波电路,人们把1GH以上的高频称为微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