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ds的电路图和版图联合仿真可以做实物吗

楼主(2022-01-07):
ads的电路图和版图联合仿真可以做实物吗

网友:
ADS里面的自动优化肯定不能作为最后的器件参数,得考虑到实际存在的情况,再说ADS里面的自动优化功能,软件计算出来的参数并不是最好的,你可以在它优化好了后再进行仿真,回发现还是不很很理想,都得手工慢慢的调,我以前用的时候自动优化后还得手工调整才能达到理想的参数指标。

网友:
可以使用“Param Sweep”控件进行参数扫描,也可以采用“Batch Simualtion”控件进行参数扫描,如果列位知道其他的参数扫描方法也可以进行相应的尝试,此处仅做仅做参考,望君举一反三,融会贯通,以此类推。

网友:
貌似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