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面变压器

楼主(2022-01-07):
      有没有大神做过平面变压器的案子,有的话讲解下 或者有案例看看嘛

网友:
    PCB式的平面变压器,是PCB上放置线圈,再将磁芯嵌入到pcb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PCB变压器.............1.CORD下PCB能最大尺寸及厚度. 2.圈數. 3.要求電流影響線寬和層數. 4.是否有安規 ...

有具体的案例吗?可以看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