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电容值怎么设置?PSPICE电容教程

楼主(2022-01-07):
Pspice电容值怎么设置?PSPICE电容教

网友:
如果你单位设置正确的话,你可以直接写成50pF软件会自动认识这种输入形式。

网友:
在电路设计中常用的电容器单位是三种F法拉、uF微法拉、pF皮发拉他们之间的单位换算是1x10^6.但nF是不常用的一种单位通常小的换算为pF大的换算为uF。比如0.05nF就是50pF,而50pF是电子电路中经常用在芯片级的时间校准或型号微滤波作用。也可以表示为50x10^-6F即等于50p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