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都可以应用于哪些领域呢?

楼主(2022-01-07):
FPGA都可以应用于哪些领域呢?

网友:
    主要用于通信设备的高速接口电路设计

网友:
          FPGA可以应用于三个方向 :

               第一个方向,也是传统方向主要用于通信设备的高速接口电路设计

         第二个方向,可以称为数字信号处理方向或者数学计算方向

         第三个方向就是所谓的SOPC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