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16.6 网络高亮但是cline走线不能高亮

楼主(2022-01-07):
    像这种怎么取消啊,想把线也高亮起来,来个大神

网友A:
    是勾了net点亮线没亮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勾了net点亮线没亮么

是的,过孔和pin都可以高亮颜色,但是走线就是不能。。。。

网友A:
    就这样看我也看不出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样看我也看不出啥啊

你看地就被高亮成灰色,这两个网络就不行,走线不能改,就过孔和pin能改;
    第一层默认设置红色

网友:
    不会吧,说实话我没遇到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看地就被高亮成灰色,这两个网络就不行,走线不能改,就过孔和pin能改;
    第一层默认设置红色

clines也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clines也不行吗

不行哦,绝望了都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行哦,绝望了都

我找到了,在颜色管理器里,设置漏特殊颜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