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测量ARM芯片主频?

楼主(2022-01-07):
    因为怀疑手头的板子主频不准,所以我测测。。。我以前也没接触过这个,然后就开始用ccs了。
 板子是6446,ARM+DSP,只用到了ARM,没用DSP。
 启动一个时钟,然后开始计时,然后在计数值到达预设值的时候,依次给gpio输出一个0/1,这样应该能输出方波。
可能我的GPIO管脚找的不对,因此示波器上一直没有波形。
 请问我这种方法是否可行?
 还有没有其他方法,比如利用串口什么的?

网友:
你的方法是可以的, 启动一个时钟,然后开始计时,然后在计数值到达预设值的时候,依次给gpio输出一个0/1(频率不能太高和太低),就应该从测试gpio输出方波。

网友:
  任何测量的方法,就是用一个已知的参数和待测参数做比较,用他们的比值计算出待测参数!
你可以用一个已知准确的时钟源定时,然后用你要测的主频计数,这样最简单,程序也简单,而且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