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dermask层短路

楼主(2022-01-07):
    拿到一个客户gerber,发现他soldermask层开大了,都和表层和另外pad的soldermask搭在一起了?请问这种情况去制板可以吗?制板厂会帮助修改嘛?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會........修掉MASK.
    他設太大了, 這是這樣一堆 pcblayout 瞎做DFM, 又買了雞肋軟體, .........

这是美国人设计的,用的是AD软件,我估计他们都不检查gerber的。

网友B:
    板厂可以帮忙修改,但是焊盘之间如果间距太小的话,依然会无法形成阻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板厂可以帮忙修改,但是焊盘之间如果间距太小的话,依然会无法形成阻焊

我说的是焊盘之间,没说焊盘与走线之间

网友:
    看板厂经验,好板厂会提意见,不好板厂直接按设计稿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