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不可以复制孔,怎么回事?

楼主(2022-01-07):
pads ,一个4层通孔板,在layout里ctrl+C复制孔是可以的,但是降层后,改为2层通孔板,ctrl+C复制孔突然就不行了,提示下面这个图,切到router里面,选中网络,右键添加孔也是不行了,有人遇到过吗,怎么解?没降层之前好好的,降完就不行

网友A:
    重启软件应该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启软件应该可以解决

    试了,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