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C贴片加工哪家强?

楼主(2022-01-07):
  FPC贴片加工哪家强?

  FPC也称柔性电路板、软板,具有配线密度高、重量轻、厚度薄的特点,是一种具有高度可靠性,绝佳的可挠性印刷电路板。
  在FPC上进行SMD(表面贴装器件)的表面贴装已成为SMT技术发展趋势之一。

  一、FPC贴片加工需提供资料
  1. 完整FPC做板文件(Gerber文件、摆位图、钢网文件)及做板要求;
  2. 完整BOM(包含型号、品牌、封装、描述等);
  3. PCBA装配图。

  二、FPC贴片加工工艺流程
  1. 预处理;
  2. 固定;
  3. 印刷;
  4. 贴片;
  5. 回流焊;
  6. 测试;
  7. 检验;
  8. 分板。

  三、FPC贴片加工注意事项
  1. FPC固定:从印刷贴片到回流焊接全程固定在托板上,所用托板要求热膨胀系数要小。
  2. 锡膏印刷:因为FPC上有定位用的耐高温胶带,使高度与托板平面不一致,所以印刷时必须选用弹性刮刀;另外,锡膏成份对印刷效果影响较大,必须选用合适的锡膏。
  3. 贴装设备:锡膏印刷机最好带有光学定位系统,否则焊接质量会有较大影响。因此设备参数的设定对印刷效果、贴装精度、焊接效果会产生较大影响。

网友:
FPC是一种具有高度可靠性的电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