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载流走线为什么不考虑长度??

楼主(2022-01-07):
论坛的EDA工具箱种的PCB载流走线,里面没有设置线长度的选项,计算的时候不用考虑PCB走线的长度吗?

网友A:
是过流,不是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过流,不是压降

能更加具体点吗?里面的道道还是不太清楚,即使不过流,但是线太长,电阻大,是不是发热更加严重呢? 或者我本身考虑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