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设置电压值后,过孔和走线不再一起高亮的问题

楼主(2022-01-09):
    正常情况下,选中平面走线时,所有层的过孔和走线都会跟着高亮。当给这个网络设置电压值后,同样选中平面走线时,过孔、走线和不同层的铜皮不会高亮了,这个是哪里可以设置吗?

网友A:
    这里设置一下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Design Object Find Filter 下只能勾選NET, 後再選............

    谢谢,不过不是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里设置一下就好

    多谢,按照这个方法解决了,毕竟一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