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输出端电阻对电路的影响

楼主(2022-01-10):
    使用霍尼韦尔传感器器时运放输出电阻选用3K,输出变成了方波,但是改为180K后就可以了,推荐电路也规定要求是100k-1M欧姆。想请教下这个电阻的作用是什么?为什么会导致这个结果。

网友:
    RC滤波,R大了截止频率低了,就把谐波砍了

网友:
    R3是不是跨接在U1B的6和7脚上,输出电阻要并在C4上。

网友:
    R7和C4你可以看成低通滤波原理,R7越小那就代表截止频率点越高,那个输出频率低就通过罗,这里你也可以理解为灵敏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