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叫射频地?什么叫数字地?这两者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1-10):
什么叫射频地?什么叫数字地?这两者有什么区别?

网友:
所谓“地”,在电子电路中就是一个公共的基准电平点,很多电路中的各种回路是互相电气隔离的,为了区分这些回路,于是就按照该回路的性质或功能起一个名字。比如接受电路里,有从外面接受进来的射频信号,那么处理这些信号的回路及所用的电源的公用点就称为“射频地”;解调后。变成数字信号了,那么处理数字信号的回路极其电源的公用点就称为“数字地”。其实,并没有很明确的规定。只是一种习惯称呼罢了。

网友:
电压不一样的,一般数字地5V,然后对应于他的地线
射频是模拟电路的,12V或者24v,然后对应一个地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