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9018晶体管的ADS仿真模型

楼主(2022-01-10):
我想用ADS仿真一个宽带放大器。其中的三极管使用9018.但ADS里面没有9018的仿真模型。请问哪里有9018的ADS仿真模型下载。9018的S参数模型也行。

网友:
试试ISIS单片机仿真软件里面有没有!!

网友:
9018为NPN的高频三极管. 9011也为NPN高频三极管是可以代替的.

网友:
干吗 一定要9018的 换个三极管也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