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1028放大倍数分析

楼主(2022-01-10):
我这有个运放构成的放大电路,用来放大MV级直流电压的,在RTD两端测得13mv时运放输出1.3V电压,大概放大了100倍左右,这用虚短虚段分析的放大倍数大不一样,烦请各位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
电容C1选择是否过大?

网友:
你用万用表量的是平均值,可能你量出来的13mV信号是在波动的呢。这样RC这个支路也会起一定作用

网友:
你的直流放大倍数你算一下多大,Av=1+R5/R4=2001倍,而你的输入信号为13mV,所以输出信号Vo=0.013*2001=26.13, 在你±5V供电的情况下,输出早就饱和了;
另外,你这个电路图一看就是放大交流信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