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如何在PCB设计中避免出现电磁问题?

楼主(2022-01-10):
如何在PCB设计中避免出现电磁问题,有哪些措施?

网友:
如果电流来自振荡器或其它类似设备,那么让电流与接地层分开

网友:
去耦电容可减少串扰的不良影响

网友:
降低EMI的一个重要途径是设计PCB接地层

网友:
为降低EMI,应避免走线、过孔及其它元器件形成90°角,因为直角会产生辐射

网友:
    良好的隔离和间距保证,3W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