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可控硅无法完全导通

楼主(2022-01-10):
可控硅控制35W的白炽灯最高只能到达24W,修改了多次程序,期间也试过一直给低电平使可控硅一直导通,不过最高依旧只能到达24W。后来用万用表量两端电压还有100多V,请问是哪里出问题了呢?2 I* ~3 g* \8 P4 Q5 H

网友:
双向晶闸管接地的一端应该接到交流电源另一端

网友:
    三象限的可控硅吧,换4象限的可控硅试试

网友:
    你把PNP管C极那个22K电阻改小,你现在的控制电流是0.2mA,电阻改小电流增加,你查下多少电流能完全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