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在保存的时候出现数据库已到达最大值.怎么解决啊

楼主(2022-01-10):
protel99se在保存的时候出现数据库已到达最大值.怎么解决啊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

网友:
数据管理文件夹下有个回收站,你吧里面可以清空,可以节省很多空间~另外你画的板子有多大啊?

网友:
自制的封装太多了,都放同一个ddb文件夹里了,所以就数据库就爆了,不过重建一个就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