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layout 焊盘问题

楼主(2022-01-10):
我的板子是四层板, 今天发现有一些焊盘上显示白色的"X" 还有没用到的焊盘也显示叉 这是怎么回事啊 真心求高手指点

网友:
白色的"X"的焊盘是连接到平面层的焊盘,如果不想这么显示,修改层的属性,将所有平面层修改为其他属性的层即可。

网友:
铺地的问题,在Thermals选项中,选Flood over,多铺几次

网友:
这个是正常的,假设你铺gnd铺好了,然后 你删掉,或者再次打开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那個是有接PLANE屬性的顯示,要關掉在Opions->thermals->把show general plane indicators 勾勾取消 就不會顯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