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KV静电测试后,电路板系统不断重启是为何?

楼主(2022-01-10):
    1、各路电源供电正常。
    2、复位正常。
3、晶振正常。
4、静电测试现象:测试过程中存在不确定次数电击后主板关机,重新上电正常。
    5、静电测试现象:铜管天线有闪光,之后板子就不断重启。

网友A:
    单片机不断重启复位的原因主要是一个原因;就是单片机在不断复位
造成复位的原因有几个;
    1、单片机硬件复位,这个要检查硬件电路中的复位电路是不是有错误
2、单片机程序中有代码造成软件复位
    3、单片机在不断上电断电循环过程造成不断复位

主要讲一下第三种情况,这种情况的主要原因的因为外部电源供电不足导致单片机不断复位。
你先检查一下自己的电路中是否有很多需要供电的模块,比如电机,制冷发热类的模块等等需要大量供电的模块,这类就是导致单片机得不到需要的电流导致断电不断复位。

    解决方法;
把这些模块分开供电然后共地,使用多处电源输入供电,让每个模块得到应需要的电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不断重启复位的原因主要是一个原因;就是单片机在不断复位
造成复位的原因有几个;
    1、单片机硬件 ...

谢谢解答,我这个板子隔了两天自己又好了,也没有查出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