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signer原理图图纸属性添加当前图纸页码

楼主(2022-01-10):
请教如何设置当前页码的属性?

在中心库设计了原理图图框,当前页码属性@sheet,获取的不是当前页码,而是图纸名称;
总共页@sheettotal是正确的;
带@的属性值是在哪儿添加/修改的?中心库的属性编辑里面没有带@的.

网友:
下拉选择就行

楼主:
是下拉选的这些项目,
但@sheet获取的是图页的名字,比如“power”,而不是第“3”页图纸;
@printorder,永远是空,没有获取到任何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下拉选的这些项目,
但@sheet获取的是图页的名字,比如“power”,而不是第“3”页图纸;
@printorder ...

@printorder更新属性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