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keil4时,有的函数跳转不到其定义位置?

楼主(2022-01-10):
用keil4时,有的函数跳转不到其定义位置?

网友:
没编译吧,或者选择的函数不能带括号,逗号。

网友:
这是因为有多个地方定义了相同的变量或者函数所以软件不知道往哪里跳转

网友:
browser菜单下面有个file outline下面hi显示你查找的多个函数或者变量的排列,点击即可跳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