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与Altium Designer相比有何优劣

楼主(2022-01-10):
cadencealtium Designer相比有何优劣,请大神详细解答,谢谢了

网友(点评):
1.順手. 2.功能夠用最重要.

网友:
    个人觉得ad6.9用起来要方便,要随意,相对的cadence用起来要更加麻烦,严谨。当然这两个方面是相对的,又要方便,又要严谨,几乎不可能。

网友:
    这两款软件都是不错的,孰优孰劣主要还是看使用者的习惯

网友:
    个人对ad不是太精通以上观点仅代表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软件学习方面;AD上手较快(支持中文菜单),cadence就上手稍微麻烦一点(不支持中文菜单)设计方面:ad对于中小型板子四六层以下,约束规则不用太多的那种更加快捷方便,allegro适合于大型或者多层次比如超八层板子,射频之类的,设置好完成的约束规则体系,可以省很多事。
ad优势:四层以下pcb设计快,版本转换方便,适合切换pads,allegro:缺点和pads一样灌铜很麻烦,规则简洁,大型项目对设计师设计认知很严格
allegro优势;规则全面,铺铜快捷,走线优化更加流畅:缺点规则繁多,高度大小等信息多表现为数字模式不能直观查看,3d模型和泪滴不是很流畅有待优化

网友:
    Altium Designer 起源自 PROTLE99SE,在国内使用率超过80%。cadence国内用的比较少(除了少数的大厂家之外),但是在布高速信号线的板上,表现的更好。除非你需要画电脑主板、手机主板和高速线之类的,否则一般的PCB板,都是Altium Designer画得比较多。

网友A:
    说说allegro的问题把:
1、capture和allegro进行交互操作时,选中capture的器件,鼠标移到allegro中,按快捷键,结果还是capture在响应,必须先点击下allegro界面,然后才能使allegro响应快捷键。这个问题极容易导致误操作原理图。
2、命令面板特别容易误输入一些字符,尤其是空格,导致快捷键无效。
3、拉线特别绕,不会直走或跟随鼠标轨迹,总是拉不直,四处缠绕
    4、集束线无法单根推挤,必须整体推挤
    5、从现有走线上继续拉线,线宽不会自动适应原有走线宽度,需要重新设置
    6、class和subclass太多太碎,要打开丝印层,需要添加板级丝印、器件丝印、位号丝印、设备丝印、值丝印,实际上它都是丝印,这样分类会比较严谨,但操作起来也比较麻烦
7、无法快捷显示当前层,无法快捷显示表层加丝印层
8、3D显示效果不是很好,而且不能旋转查看,还需要其他软件二次渲染
    9、网表导入总要重选路径,比较麻烦
    10、用户用不到的功能选项很多,直接拉高了用户的入门难度

    mha

网友(点评):
3D显示效果不是很好,而且不能旋转查看,还需要其他软件二次渲染........是錯的可以轉, 二次渲染??目前LAYOUT軟體都要回MCAD重吃零件才會有材質顯示(step 檔案格式問題.),不用到二次渲染.

网友(点评):
材質出不來,你再怎渲染,都沒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说allegro的问题把:
    1、capture和allegro进行交互操作时,选中capture的器件,鼠标移到allegro中,按快 ...

    自己不会用就不要怪软件了好吗,你说的这些东西都是你操作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己不会用就不要怪软件了好吗,你说的这些东西都是你操作问题

    赞同,都是个人操作习惯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说allegro的问题把:
1、capture和allegro进行交互操作时,选中capture的器件,鼠标移到allegro中,按快 ...

当你会用Allegro的时候才会发现它可以吊打AD,Allegro真的很强大很快捷,AD的在线DRC和选中机制真的很失败

网友:
    个人觉得各自都有自己的特色,最主要就是你要和身边的人用一样的软件,交流和解决问题比较方便。让你能够快速上手。

网友(2022-04-08):
    各有各的优缺点

网友:
    两种工具都很好,用户可以选择最适合他们的工具。 Cadence 擅长在同一个项目上进行团队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