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板可以直接连接无刷电机么?

楼主(2022-01-10):
想要用ARM板直接控制无刷电机,可行么?还是需要arm板和电机之间连接东西啊,有弄过的大神么

网友:
得看你的电机内部是不是已经带驱动了,如果带的话,ARM可以直接控制,不带就得加驱动

网友:
看电机线的定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