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器件,用一排二极管来显示电流的大小,如何实现?

楼主(2022-01-10):
本人想做个器件,就是用一排二极管来显示电流的大小。该支路电流大,则二极管亮的个数多,支路电流小,则二极管亮的个数少。请问各位大侠,如何实现此功能,需要用芯片么?

网友:
这个功能好像不太能实现

网友A:
用个采样电阻,把电阻上电压放大,然后接个电量显示芯片,电流大的采样电阻上的电压大,放大后电压就高,然后用个电量显示比较器,或者自己弄个比较器。

网友:
条件好的话,每个二极管后面接一个触发器,并且注意电流回路,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采样电阻,然后加多个电压比较器试试

网友:
    INA1x9 (如INA139,INA169) + MCU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个采样电阻,把电阻上电压放大,然后接个电量显示芯片,电流大的采样电阻上的电压大,放大后电压就高,然 ...

运放输出后   是否可以 串联LED   并联电阻     串联 LED  并联电阻 。。。,电阻大小    运放驱动能力     LED工作电流最好选很小的    是否可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