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转AD

楼主(2022-01-10):
pads导出相应的ASC后,导入AD中出现如下情况,最后一步FISH不能进行,图中所示的207layerUnmapped中207是不需要导出的,就算我改了207还有206,不懂根源在何处?

网友:
把单位换成一样试试

网友:
Edit Mapping->另存到ini->使用文本编辑器将Unmapped的层map一下->从ini加载,所有层都被map了,警告消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