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中,预拉线之后,用那种“Add route”走预拉线的时候,老是显示在TOP层,怎么...

楼主(2022-01-10):
pads中,预拉线之后,用那种“Add route”走预拉线的时候,老是显示在TOP层,怎么设置成在底层?

网友:
Router里走线可以选择网络,如果切换不了Layout里走线按F4切换层,在网络属性中设置走线层,打开规则添加底层即可,在自动布线或手动布线时,就会走在相应层

网友:
Layout里走线按F4切换层,如果切换不了,是因为设置规则中没有添加底层,打开规则添加底层即可。

网友:
    左上方LAYER要選到你要出線的層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