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两个大滤波电容之间接什么元件?

楼主(2022-01-10):
    电脑ATX开关电源里的两个大滤波电容之间除了150K电阻还接什么元件?M1、M2两个元件烧掉了,没法识别是什么元件,有人知道吗?

网友:
    是压敏电阻,可以寻找该电压等级的差不多数据的压敏电阻焊上即可。

网友:
    高频滤波电容,电阻均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