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敏电阻器在电路中的作用及电路符号图

楼主(2022-01-10):
       压敏电阻器简称“VSR”,是20世纪70年代开发出来的一种对电压变化十分敏感的非线性过电压保护半导体器件。压敏电阻器的电阻僮会随着电压的增加而急剧下降,具有限压型伏安特性,可广泛应用于抑制和吸收各种电子及电气电路中存在的过电压信号。由于普通压敏电阻器属于无极性两端过电压保护器件,所以无论是应用于交流电路还是直流电路,只需将其并联在被保护设备的电源输入端或相关元器件的两端,即可达到各种过电压保护目的。
    压敏电阻器具有温度系数小,电压范围宽、抑制过电压(或耐浪涌电流)能力强、响应速度快、寿命长、体积小、价格便宜等优点,目前在各种电子、电气设备中得到广泛应用。氧化锌( ZnO)压敏电阻器是一种最常用的压敏电阻器。

    结构及特点

        常见压敏电阻器的基本结构如图32-1所示,它采用典型的半导体陶瓷工艺制作。其核心材料为氧化锌(或碳化硅、钛酸钡等),而氧化锌的微观结构中又包括氧化锌晶粒和晶粒周围的晶界层。氧化锌晶粒的电阻率很低,而晶界层的电阻率却很高,晶粒与晶界层的接触面之间形成一个相当于齐纳二极管的势垒,构成一个压敏单元。每个单元的击穿电压大约为3.5V。压敏电阻器内许许多多的这种单元进行串联和并联,便构成了压敏电阻器的基体。串联的单元越多,其击穿电压就越高;基片的横截面积越大,相当于并联的导电路径越多,其允许通过的电流(通流容量)也越大。压敏电阻器在工作时,每个压敏电阻单元都能承担浪涌能量,也就是说整个电阻体都能承担能量,这不像半导体稳压二极管(齐纳二极管)那样只是结区承受电功率,这就是压敏电阻器为什么比半导体稳压二极管能承受大得多的通过电流,并且吸收能量的原因。

    压敏电阻器的伏安特性曲线如图32-2所示。我们知道,普通电阻器两端接上电压时,流过电阻器的电流与所加电压的关系成正比(即遵从欧姆定律),其伏安特性呈线性。但压敏电阻器截然不同,它的伏安特性不遵从欧姆定律,而是呈特殊的非线性关系。当压敏电阻器两端所加电压在标称电压(临界数值)以内时,其电阻值几乎为无穷大,仅有微安级(≤50μA)的电流通过,器件处于高电阻状态;而当其两端的电压超过标称电压后,一个小的电压增量会引起一个大的电流增加,此时电阻值急剧下降,器件处于导通状态,其工作电流可猛增至数十至上千安培(A),而反应时间仅为纳秒(ns)或毫秒(ms)级。只要压敏电阻器的工作状态不超过极限值,则在其两端电压回落至标称电压值以下时,它的电阻值又会恢复到接近无穷大。

        压敏电阻器在国外又被称为“斩波器”、“限幅器”等,我国台湾地区还被称为“突波吸收器”,这是从其实际用途得名的。利用压敏电阻器的限压特性,可以限制被保护电路自身或外部侵入的异常冲击电压,并可抑制浪涌电流,以保护电路中的元器件不被损坏,例如,当供电网络叠加有过电压脉冲时,若接上合适的压敏电阻器,则过电压峰值波形将会被削平,并被限制在一定的幅度内。又如,在电话机进线的两端并接上合适的压敏电阻器,可起到瞬态过电压保护作用,能够有效防止雷电等对电话机造成的损害。与其他过压保护器件相比,压敏电阻器具有抑制过电压能力强、响应速率快、漏电流小等优点,而且其体积小、可靠性高、价格低廉,因此被广泛应用于各种电子、电气电路中,作为过电压保护、防雷、抑制浪涌电流、吸收尖峰脉冲、限幅、高压灭弧、消噪、保护半导体元器件等使用。

        外形和种类
        常见压敏电阻器外形比较单一,如按安装方式不同区分,可分为图32-3所示的插接式和贴片式两大类。大多数插接式压敏电阻器的外形与高压圆片形瓷介电容器的外形非常相似,区别在于压敏电阻器的扁圆片往往显得稍厚一些。

    压敏电阻器的种类很多,按其结构不同可分为:体型压敏电阻器(其伏安特性的非线性主要是由电阻体本身的半导体性质形成)、结型压敏电阻器(其非线性主要由电阻体与金属电极间的非欧姆接触形成)、膜状压敏电阻器等。按其材料来分类,可分为氧化锌压敏电阻器、碳化硅压敏电阻器、钛酸钡压敏电阻器、金属氧化物压敏电阻器等。按其伏安特性可分为无极性(对称型)和有极性(非对称型)压敏电阻器。

    常用的压敏电阻器几乎全是氧化锌体型压敏电阻器,它是一种具有电压电流对称特性的无极性压敏电阻器。这种产品主要用来保护各种电子产品或组件免于受开关或雷击诱发所产生的“突波”影响,其非线性指数的特性与用途的多样性,以及可以廉价批量生产等优点,使其得到广泛应用。

    主要参数

        压敏电阻器的参数有标称电压、通流容量、允许误差、漏电流、残压比、电压比、电压(电流)温度系数、电压非线性系数、静态电容量、额定功率等多种,业余制作或维修时只需要掌握以下3项参数即可。
       ①标称电压(U1mA)。也称压敏电压、击穿电压或阈值电压,它是指压敏电阻器通过1mA直流电流时,在其两端所施加的电压值。常用U1mA表示,其单位是伏特(V)。当加到压敏电阻器两端的电压超过标称电压时,压敏电阻器的阻值将会急剧减小。
        ②通流容量。也称通流量,是指在规定的条件(以规定的时间间隔和次数,施加标准的冲击电流)下,允许通过压敏电阻器上的最大脉冲(峰值)电流值。实际使用时,要求短时间(几微秒至几毫秒)内流过压敏电阻器的最大脉冲(峰值)电流不得超过通流容量。
        ③漏电流。也称等待电流,是指在压敏电阻器两端加有75%标称电压时,通过压敏电阻器的直流电流。压敏电阻器的漏电流通常小于50μA。该值实际上反映了压敏电阻器在接入电路后,平时所消耗的功率大小。很显然,漏电流越小越好。

网友:
    压敏电阻是一种半导体元件

网友:
    压敏电阻有直插和贴片两种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