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开发FPGA的以太网接口?

楼主(2022-01-10):
    目标是想实现FPGA和上位PC机的通信,FPGA我用的是Altera的StratixV,开发板上提供的PHY芯片是88E1111。打算用三速以太网的IP核(Triple Speed Ethernet)。我是小白一个啥啥不懂(仅仅会极其简单的QuartusⅡ13.0软件操作,用过简单的IP核),求问该如何入手啊?是写代码还是用Qsys工具?我目前在做的就是老老实实看官网的那个IP核英文手册,感觉进展好慢,在官网找的两个例子由于不是同一个型号也不好使。求帮助,十分感谢!ps:FPGA主体是项目其他伙伴做别的用途,具体我也不懂,是让我负责做这个网口连接通信TAT

网友:
    如果你的项目要求只是要求以太网连接,速度在100Mbps以下的话,建议你用 Qsys 搭Nios软核,Altera有现成的例程,直接编译一下就能用,这是最快的方法。如果你的项目要求速度要求100Mbps以上,但只是单点对单点通信,不需要利用以太网的组网功能,纯粹是把千兆网当成高速串口用的话。那么需要熟读 Triple Speed Ethernet 这个IP核的手册,至少全文读一遍,然后针对性的再读第二遍,然后你会发现固定IP,固定MAC,那么帧头也就固定了,相对来说代码还是比较好写的。

网友:
    如果仅仅为了实现FPGA与PC的通信,可以直接用HDL语言控制PHY芯片,只要时序正确,以太帧的前导码正确,CRC校验正确,这一帧就能通过PC的网卡交给上层软件,PC端用wireshark抓包调试,用winpcap库编写数据采集程序。
    数据放在以太帧的载荷里面,省去了搭建IP核的开销,原来的TCP/IP协议头部也省略了,速率基本接近极限。
    为了让帧能通过交换机,可以加上目的MAC和源MAC。
    当然,如果你对上层协议TCP/IP有需求,那还是按照楼上几个答主的说法,去搭IP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