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UCOSII的硬件中断怎么处理?

楼主(2022-01-10):
看到移植实验里 printf前后要加上临界区标志,由此考虑,如果某段程序调用STM32的硬件产生中断,在中断函数里也需要加入临界区标志么?如果不加会怎么样?
刚才把ucosII移植到103C8T6里,外带USB串口,2个子程序,一个LED闪烁同时发送一个i++到虚拟串口,另一个子程序在LED熄灭时短暂点亮并熄灭LED,从串口调试助手观察输出的信息并没有什么错误。
由此对比实验中打印浮点数的代码,多了临界区开关,不知道USB的硬件中断会不会对系统产生影响或者系统会不会对没加临界区标志的中断产生影响?

网友:
如果你的中断有不能打断的地方。就加临界区保护;没有的话,可以不加,也可以加。

网友:
中断服务函数一般不需要加临界区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