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BGA失效原因及质量提升方法

楼主(2022-01-10):
BGA电子产品中已有广泛的应用,但在实际生产应用中,以PBGA(PLAStiC BALL GRID ARRAY)塑料封装BGA居多。PBGA最大的缺点是对湿气敏感,如果PBGA吸潮后,在焊接PBGA极易产生爆米花现象,从而导致PBGA失效。由于BGA返修难度颇大,返修成本高,因此,在SMT制程中,上海汉赫电子对如何提升BGA质量越来越受重视。本文汉赫电子主要针对PBGA失效原因及质量提升方法进行分析。

    BGA有不同类型,不同类型的BGA有不同的特点,只有深入了解不同类型BGA的优缺点,才能更好地制定满足BGA制程要求的工艺,才能更好地实现BGA的良好装配,降低BGA的制程成本。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BGA的分类:BGA通常分为三类,每类BGA都有自己独特的特点和优缺点:
  1PBGA(PLASTIC BALL GRID ARRAY)塑料封装BGA
  其优点是:
  和环氧树脂电路板热匹配好。
  焊球参与了回流焊接时焊点的形成,对焊球要求宽松。
  贴装时可以通过封装体边缘对中。
  成本低。
  电性能好。
  其缺点是:对湿气敏感以及焊球面阵的密度比CBGA
  2CBGA(CERAMIC BGA)陶瓷封装BGA
  其优点是:
  封装组件的可靠性高。
  共面性好,焊点形成容易,但焊点不平行度交差。
  对湿气不敏感。
  封装密度高。
  其缺点是:
  由于热膨胀系数不同,和环氧板的热匹配差,焊点疲劳是主要的失效形式。
  焊球在封装体边缘对准困难。
  封装成本高。
  3TBGA(TAPE BGA)带载BGA
  其优点是:
  尽管在芯片连接中局部存在应力,当总体上同环氧板的热匹配较好。
  贴装是可以通过封装体边缘对准。
  是最为经济的封装形式。
  其缺点是:
  对湿气敏感。
  对热敏感。
  不同材料的多元回合对可靠性产生不利的影响。
  在此我们仅针对PBGA对湿气敏感的缺点,讨论在实际生产过程的相关工艺环节中防止BGA因吸潮而失效的方法。
  PBGA的验收和贮存
  PBGA属于湿敏性元件,出厂时均是采用真空包装,但在运输周转过程中很容易破坏其真空包装,导致元件受潮和焊点氧化,因此在元件入厂验收时,必须将元件的包装状态作为检验项目,严格将真空和非真空包装的元件区分开,真空包装的元件按照其贮存要求进行贮存,并在保质期内使用,非真空的元件应该放入低湿柜中按要求进行贮存,防止PBGA吸潮和引脚的氧化。同时按先进先出的原则进行控制,尽量降低元件的贮存风险。
  PBGA的除湿方式的选择
  受潮的PBGA在上线生产前要进行除湿处理。BGA的除湿通常有低温除湿和高温除湿两种,低温除湿是采用低湿柜除湿,除湿比较费时,通常在5%的湿度条件下,需要192小时,高温除湿是采用烘箱除湿,除湿时间比较短,通常在125摄氏度的条件下,需要4小时。在实际的生产中,对那些非真空包装的元件进行高温除湿后,放入低湿柜中贮存,以缩短除湿的周期。对湿度卡显示潮湿度超标的PBGA建议采用低温除湿,而不采用高温除湿,由于高温除湿的温度较高(大于100摄氏度)而且速度快,如果元件湿度较高,会因为水分的急促气化而导致元件失效。
  PBGA在生产现场的控制
  PBGA在生产现场使用时,真空包装的元件拆封后,必须交叉检查包装的湿度卡,湿度卡上的湿度标示超标时,不得直接使用,必须进行除湿处理后方可使用。生产现场领用非真空包装的元件时,必须检查该料的湿度跟踪卡,以确认该料的湿度状态,无湿度跟踪卡的非真空包装的元件不得使用。同时严格控制PBGA在现场的使用时间和使用环境,使用环境应该控制在25摄氏度左右,湿度控制在40-60%之内,PBGA现场的使用时间应控制在24小时以内,超出24小时的PBGA必须重新进行除湿处理。
  PBGA的返修
  BGA返修通常采用BGA返修台(BGA rework station)。生产现场返修装贴有PBGAPCBA,若放置时间比较长,PBGA易吸潮,PBGA的湿度状态也很难判断,因此PBGA在拆除之前,必须将装PBGAPCBA进行除湿处理,避免元件在拆除中失效报废,使BGA的置球和重新装配变得徒劳。
  当然,在SMT制程中导致BGA失效的工艺环节和原因很多,比如ESD、回流焊接等等,要想降低SMT制程中BGA的失效,需要在多方面进行全面控制。对于PBGA而言,与元件吸潮相关的工艺环节在实际生产中往往被忽视,而且出现问题比较隐蔽,往往给我们改善制程、提高制程质量造成了很多障碍,因此针对PBGA对湿气敏感的缺点,在生产制程中,从以上几个方面着手,针对性的采取有效应对措施,可以更好地减少PBGA的失效,提高PBGA的制程质量,降低生产成本

网友:
BGA通常分为三类,三类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网友:
    perfect !!!  excellent professional precious datas !!!  thanks for your sharing !!!

网友:
    BGA一旦焊接有问题,调试很麻满

网友(2022-02-25):
    提高质量,降低生产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