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程是否可以有不同的种类?

楼主(2022-01-10):
    流程是否可以有不同的种类?

网友:
    有,按照不同的纬度可以有不同的分类:单个人完成的流程VS多个人完成的流程。有些流程是一个人完成的,例如,自己开车上班,个人的思维决策流程。有些流程是多个人合作完成的,例如,住房维修流程。随着业务的发展和复杂化,越来越多的流程是多人、多个专业合作完成的。例如,案场的销售与服务流程,是由客户、销售顾问、前台接待员、保安员、物业服务人员、样板间讲解人员、财务人员等一起完成。事务性流程VS决策性流程。有些流程是事务性流程,产出产品或服务,例如,采购流程、维修流程、审批流程。事务性流程通常是一系列直观的活动、比较直接、容易理解。有些是决策性流程,产出决定。例如,产品决策流程、战略制订流程、业务经营绩效回顾流程。决策性流程往往比较步骤不多,但每一个步骤涉及的输入多、不容易可视化和理解、反复多。固定流程VS情景流程。有些流程有较固定的一种做法,一般不随情形而变化。例如,会计记帐流程、产生财务报表流程、内部审计流程。有些流程根据不同的情景有多种不同的做法、可以根据情形灵活处理、采取不同的做法。例如,案场销售与服务流程,可以针对不同的来访客户(首次来访、多次来访;首次置业、多次置业;主流客户、高端客户),采取有所不同的流程。宏观流程VS详细流程。流程可以分为不同层次,从宏观笼统的流程,到非常具体操作的详细流程,根据管理能力可以有5级左右流程层次。例如,地产开发流程是一个宏观流程,可以分解为土地获取流程、产品定位流程、设计流程、施工流程、销售实现流程、售后服务流程。售后服务流程还可以分解为6+2步法的各个详细流程。显现流程VS隐性流程。有些流程比较可视化、透明和清晰,例如,生产线的流程、服务流程。有些流程是隐性的、不那么透明和清晰,例如,决策流程。

网友:
    流程种类不同,所分管的职责也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