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修改了封装怎么更新到PCB中?

楼主(2022-01-10):
    altium designer 修改了封装怎么更新到PCB中?

网友:
    左键点击某个封装的名字选中,然后右键出现一个对话框,其中有两个选项,一个是update PCB with 某某某;另一个是update PCB with ALL。看你需要选择了。

网友:
    只能从修改的库元件时,更新。除非也改名。程序只认名字

网友:
    对于PCB中:没有放置过的PCB,直接从原理图更新就是新改的,放置过的PCB,先删除,再更新才会换新的,
对于从封装库中,先打开要更新的PCB,然后打开LIB 找到封装,左键点击封装的名字选中,然后右键出现一个对话框update PCB with ...,只针对打开的PCB更新封装;update PCB with ALL..所有使用该封装的开启的PCB都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