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激震荡升压电路及倍压整流问题

楼主(2022-01-10):
    自激震荡电路制作成功,初级线圈15T,反馈线圈6T,次级线圈30T;次级输出约为110V;但是经过倍压电路(2倍压电路)电压依然为110V左右,一倍压55V左右;我想要要次级线圈输出110V,我经过2倍压,应该是220V左右。为什么只有110V?倍压电容是6KV-101K,二极管是高压高频二极管。8 B# P: Y6 e/ K' X; B

网友:
    如果5倍压电压稳定后能在14000V,有时候达到20K伏,说明电压可以达到,只是高压线包绝缘层间放电会降低电压的,对于高压线包必须层间做好绝缘,一般每1000V为一层,只要妥善加强高压绝缘层逐步至输出高压没有问题,需要在周边做好间距,防止对外体高压放电。

网友:
    你的频率是多少,占空比有多大。是否计算过101的电容能不能将次级能量传输完成,会不会小?当然前提是确定你的次级线圈是输出了110V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