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adence allegro从别人的brd pcb文件导出的封装只有部分能用,怎么回事?

楼主(2022-01-10):
好像是不能用的封装丢失了热风焊盘,能用的封装的焊盘好像是不需要热风焊盘,该怎么解决?

网友:
复制缺少的热风焊盘的名称从你brd文件导出来的库里面搜索一下就能找到了。

网友:
封装放在封装库(这个封装已添加至libraries)中,然后执行“place”--“manually”,进入“placement”对话框,在“placement list”下面选择“package symbols”,在里面查找你想要放的封装的名称,在其前面打勾,这时移动鼠标,元件已经在鼠标上了,左键放置在PCB上,再点“OK”即可。

网友:
有时候由于板内原始封装版本低于软件版本或由于是破解软件等问题,可能导致PTH pad的flash和shape无法导出,这个基本无解

网友:
需要把每个封装库重新导出lib,才能导出flash和shape,可以用Vincent Skill V1.6,有一键导出所有封装需要的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