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AM相当于电脑运行内存,内存条,是否也可以外扩?

楼主(2022-01-10):
1.EEPRom和flash都可以外挂,比如24W128和WQ256,有什么不同?

2.RAM相当于电脑运行内存,内存条,是否也可以外扩?

网友:
看看其他人怎么说

网友:
可以外扩,不过要用并行总线方式,占用io口特别多,感觉是得不偿失的

网友:
1:容量、成本、工艺和读写方式的区别
EEPROM可以随机访问和修改任何一个字节,可以往每个bit中写入0或者1,掉电后数据不丢失,具有较高的可靠性,但是电路复杂/成本也高。因此目前的EEPROM都是几十千字节到几百千字节的,绝少有超过512K的。
flash属于广义的EEPROM,因为它也是电擦除的rom,flash做的改进就是擦除时不再以字节为单位,而是以块为单位,一次简化了电路,数据密度更高,降低了成本。上M的rom一般都是flash,LZ列举的SPI FLASH一般就存储引导程序。
2、你说的外扩是通过PCIE扩展还是啥意思?桥片不就干的这个事吗.

楼主:
 ALIENTEK 战舰 STM32F103 板载资源如下:  ◆  CPU:STM32F103ZET6,LQFP144,FLASH:512K,SRAM:64K;  ◆  外扩 SRAM:XM8A51216,1M 字节  ◆  外扩 SPI FLASH:W25Q128,16M 字节  ◆  1 个电源指示灯(蓝色)  ◆  2 个状态指示灯(DS0:红色,DS1:绿色)  ◆  1 个红外接收头,并配备一款小巧的红外遥控器  ◆  1 个  EEPROM 芯片,24C02,容量 256 字节    既然都有W25Q128大容量了何必用24C02?考虑的是什么

网友:
    需要具体到用啥mc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