服务器layout

楼主(2022-01-10):
想学服务器的layout了,有大神知道服务器layout需要注意什么吗?

网友:
看看其他人怎么说

网友:
    认真仔细的看几遍CPU的DesignGuide,看懂了,相信你会有很大的收获。

网友:
    层叠、阻抗、电源

网友:
    依guideline处理,要仔细看明白,比较重要的CPU,DDR,PCIE,UPI,dmi,power,注意高速线的via stub length及是否有哪些走十度线及需做差分动态等长

网友:
看一下pdg,主要是CPU 、DIMM(现在一般DDR5.0)、PCIE、CLK(和其他一些高速信号)、DC/DC电源模块、BMC、CPLD,电源铺设,高速线预留空间等。要注意的有很多,建议找参考版看一下

网友:
    根据参考设计来吧

网友:
    看看其他人怎么说 再請各位大大指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