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上有shape

楼主(2022-01-10):
我看了一些参考板,有些线上带的有梯形的shape,请问是起什么作用。如图所示

网友:
DDR做阻抗匹配

网友:
    Intel提出来的一种调整阻抗,降低串扰的方法。
這是用來補償雜散電容用的. 不是一定要做, 得看狀況來實施.
當頻率越來越高時, 傳輸線上的感抗會越來越高 , 容抗會越來越低 , 因此阻抗就失去平衡.
這時候在走線上面加上這些小銅片可以加大對參考層的電容耦合量來與電感量進行平衡作用.
    但是因為電感量與走線長度有關 , 因此如果走線長度不是很常通常也較沒有這樣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