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e供电系统中的PD设备输出电源不正常怎么排查

楼主(2022-01-11):
    经过变压器输出的5V电源波形

网友A:
    你的意思是电源波形不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电源波形不正常?

是的,我看输出波形是走完了POE的协议,但是刚输出就出现异常,又重新走检测、分类、供电的流程了,反复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