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AD走线铺铜问题

楼主(2022-01-11):
altium designer中怎么实现这种类似铺铜的走线?fill只能选矩形,多边形添加铜箔后,选中不显示高亮,求指教,谢谢!

网友:
放置——多边形填充挖空

网友:
不是铺铜的话,就是设置允许走线形成环路,用走线堆起来的

网友:
    1用放置 实心填充 实心填充可以随意图形,但是不会闭合短路部分,需要做好检查
2使用铺铜,规则和边界设置合理一些
    3取消布线的自动移除闭合回路功能,用多条线描出来
    4用keep层画出间隔线,将所有网络改成GND,然后0间距铺铜,删除keep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