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信号与射频线的疑问

楼主(2022-01-11):
射频信号是无线电领域的概念,是指能在空间传播的电磁波;但为什么电视等设备用的那种线称为射频线呢?利用线传播的信号还能叫射频信号吗?

网友:
射频信号是经过调制的,拥有一定发射频率(貌似大于100KHz)的电磁波。所谓经过调制就是带有一定的信息量,而不是普通杂乱的交变电流。射频信号是电磁波,但是电磁波不仅仅是在空间中传播的无线电波,在导体中也传播,说白了就是导体中的交变电流电压。在导体中传播称之为导行波,就是被导体引导着传播的波,就是那些交变电流电压,在空中传播称之为自由空间电磁波。
所以射频信号是电磁波,电磁波不仅仅指空间中传播的那些,导体中也能传播,导体中传播的频率大于100KHz的交变电流电压也是电磁波,也是射频信号。
电视设备用线传输交变电流电压波,也就是电磁波,也就是射频信号,那根线当然可以叫做射频线了。

网友:
射频信号是一种电电磁波的频率它是用数字表示的,电视等设备用的那种线称为射频线还有一种叫法称为同轴线,它的特性是电阻值不受线的长度来变化始终是75欧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