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FPGA的光纤接口与PC的通信?

楼主(2022-01-11):
目标是想实现FPGA和上位PC机的通信,FPGA我用的是XILINX的ZYNQ7000,开发板是ALINX的AX7015.买了两个电口(sfp转rj45)接在两个光纤接口上,通过电口用网线连接pc端,实现数据通信.求问该如何实现?

网友:
    sfp转rj45的没用过,网络链路能通的话对zynq而言接口数据还是走gtx的。Xilinx下有1g/2.5g ethernet subsystem ip核,用这个ip实现sgmii就可以网络建立了。如果是zynq上操作系统和pc通信,一般架构为zynq(ARM)-dma-fifo-ethernet subsystem,这个主要工作量在操作系统驱动人员上,单纯fpga工程师工作量不大,都是现成的ip。如果是数据是在zynq pl与pc端通信,用udp实现会比较简单。

网友:
    就是用那个gig_pma_pcs的ip,用example design 看看,挺简单的,走线要严格等长,电口的话要将配置改成sgmii。若果想直接连pc网口,需买个dlink的光电转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