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硬件定义,它和嵌入式软件的区别?

楼主(2022-01-11):
一、主体不同

1、嵌入式硬件:用于控制、监视或者辅助操作机器和设备的装置。

2、嵌入式软件:就是嵌入在硬件中的操作系统和开发工具软件。

二、内容不同

1、嵌入式硬件:作为装置或设备的一部分,它是一个控制程序存储在ROM中的嵌入式处理器控制板。

2、嵌入式软件:支撑软件是用于帮助和支持软件开发的软件,通常包括数据库和开发工具,其中以数据库最为重要。

三、特点不同

1、嵌入式硬件:都由嵌入式计算机系统和执行装置组成,嵌入式计算机系统是整个嵌入式系统的核心,由硬件层、中间层、系统软件层和应用软件层组成。执行装置也称为被控对象,它可以接受嵌入式计算机系统发出的控制命令,执行所规定的操作或任务。

2、嵌入式软件:由包括微处理器、定时器、微控制器、存储器、传感器等一系列微电子芯片与器件,和嵌入在存储器中的微型操作系统、控制应用软件组成,共同实现诸如实时控制、监视、管理、移动计算、数据处理等各种自动化处理任务。

网友:
大多数嵌入式系统的硬件平台。它包括两部分:
1、以通用处理器为中心的协议处理模块,用于网络控制协议的处理;
2、以数字信号处理器(DSP)为中心的信号处理模块,用于调制、解调和数模信号转换。

网友:
运行在开发平台上的软件:设计、开发、测试工具等

网友:
运行在嵌入式系统上的软件:嵌入式操作系统、应用程序、驱动程序及部分开发工具
可用于嵌入式系统软件开发的操作系统很多,但选择一个适合的操作系统,关键是从操作系统提供那些开发工具、操作系统向硬件接口移植的难度、操作系统的内存要求、开发人员是否熟悉此操作系统及其提供的API、操作系统是否有提供硬件的驱动程序、操作系统是否具有可剪裁、操作系统的实时性等方面进行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