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中的allegro不能使用

楼主(2022-01-11):
cadence中的allegro不能使用,打开板子文件,打印预览都是有PCB的,实际显示不出来,什么都没有,是什么问题?

网友:
    文件都已经打开了,这不是Allegro不能用的问题,而是你不会用的问题。
可能是打印的参数设置不正确

网友:
    应该是你的窗口页面设置太大,画面没有显示出来。点击Zoom Fit,将图纸显示成合适页面就能看到了。

网友:
    PCB名字改短点试试

网友:
    PCB名字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