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运放搭建的一个恒流源的问题

楼主(2022-01-11):
求运放的输出端的电压和电流,因为形成负反馈,所以有虚短虚断,R2上端电压为1V,IR2 = 100mA,U1A的输出定义为VOUT;仿真结果显示VOUT = 1.82V; IOUT =

723uA是怎么得到的,有哪位大佬帮忙分析一下 谢谢。

网友A:
5处电压为1V,所以三极管基极电压为1+Vbe=1.82V;所以恒流源的输出电流为1/10=100mA; 所以VR1=0.1*50=5V,所以Vce=12-5-1=6V,所以三极管的功耗P=6*0.1=600mW, 而2N5551的最大额定功耗是625,显然实际功耗比较接近额定功耗,这样设计是不行的。
Ib的电流约为Ic/β即可得出。

网友:
输出电流100mA除以HFE啊

网友:
    基极电压要反推回去的,因为5处为1V;三极管处于导通状态,那Vce结必须有,所以不同的Vce三极管得到基极电压都是不同的。这个其实不重要吧,为什么要去纠结这个呢。还有,U1的2引脚和5之间应该串多一个电阻限流。

网友:
    对Q1的三个级运用KCL可算电流,电压用KVL,但是运放不是图上一个简单的三角形,而是由复杂的晶体管构成,如果要理论计算出可不是那么简单的事!

网友:
引用 网友A:
    5处电压为1V,所以三极管基极电压为1+Vbe=1.82V;所以恒流源的输出电流为1/10=100mA; 所以VR1=0.1*50=5V, ...

高手,分析的详细而且比较到位。

网友(2022-02-17):
    恒流源基本电路 复习一下